为什么华为麦芒6也敢称全面屏?就因为18:9吗?

楼主(2018-09-08):
为什么华为麦芒6也敢称全面屏?就因为18:9吗?

网友:
传统手机屏幕是16:9的,屏幕上下是占面积而没显示内容。将上下黑边去了,这样屏幕比例变成18:9了,叫全面屏手机。全面屏手机是在传统16:9的手机上减黑边。理想的全面屏手机有18:9的屏幕和接近18:9的机身。供应链上,把这18:9的屏幕称为全面屏(根据顶部开孔处理不同还有异型全面屏,例如夏普s2,iPhone x那种)。然而某些手机厂商采用了供应链上这个叫全面屏的18:9的屏幕,但目的不是减去传统16:9屏幕手机的额头下巴,而是用供应链的这个全面屏为噱头。实际上是18:9的屏幕基础上加上额头下巴。于是就变成了机身20:9甚至比例更大的长条手机。但这种手机的确用了“全面屏”。所以我个人建议将其命名为傻逼全面屏手机。

网友:
iphone4定义了视网膜屏幕,当时所有人都以为ppi是326。
之后的安卓机标配就从800*480和960*560变成了720p。

随后new ipad重新定义了视网膜屏幕,把ppi往下硬拖到了264。无数厂商竞相跟风,涌现了一大批ppi 220或240就敢贴retina视网膜广告的手机/平板。

后来htc搞出了1080p,愣把ppi升级到了四百多。这也成为现在5-6寸手机的标配。逼着苹果把iphone6 plus也升到了1080p。

现在5.7寸以上用的多半是2560*1440。更不用说索尼把分辨率定义到了4k。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苹果才磨磨蹭蹭出了一部X。

世界是你改变的。不代表以后整个世界都围着你转。就算你是苹果也一样。

网友:
微单:索尼的注册商标,指的是索尼旗下无反相机。
虽然平时我们习惯把各种无反相机都称为微单,但实际上只有索尼的才能叫微单。小米大可以学索尼把“全面屏”注册为商标从而实现独享,但是我们想想“微单”这个独享的商标带给索尼多大的好处了吗?
小米注册“全面屏”商标无非是可以阻止其他厂商蹭热点。不能蹭热点不是还可以造词吗,你叫全面屏我叫全幅屏;你叫3D touch我叫Force Touch。其实没他们蹭热点全面屏这个概念也没现在这么火不是吗。
全面屏这么火说明小米找到了一个正确方向获得了大家一致认可。想当年视网膜屏的概念不也是被蹭掉几层皮,现在还有厂商愿意提自己是视网膜屏吗。当一个概念变成常态的时候就没人再提起了。所以大家就平心静气忍一忍吧,过两年想让人蹭大概都没人蹭了,因为成常态了嘛。

网友:
从小米MIX开始,很多人知道了全面屏这个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手机才算是全面屏手机?什么样的手机才敢叫全面屏手机?

截止今天为止,全面屏手机貌似依然没有被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下额头比较窄,左右边框也比较窄的手机,很多厂家就都叫做全面屏手机了。

有错吗?好像没错,但好像也有错。

说没错,是因为前面说过,对于全面屏手机,目前没有严格的定义。

说有错,是因为,既然是全面屏手机,就应该做成没有下巴的MIX,没有额头的iPhone X。这样的手机才应该是全面屏手机该有的样子。

网友:
怎么了,18:9就是全面屏,我管你们是不是跟mix那样的,反正我屏幕大,就是全面屏。

乐视还说自己是无边框呢(后来改成了ID无边框)。

网友:
你不能一边说,小米引领了全面屏时代;
一边又说,这个不是全面屏,那个不算全面屏。
要是每出现一个全面屏手机,米粉都把它开除出全面屏籍,那最后还能剩下什么?
——敢情只有mix一个算“真正的全面屏”?没听说过这种引领时代的方式。
友商用小米开创的“全面屏”概念,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这对小米来说是好事,说明小米真的引领了潮流。
而且本来也没有搞全面屏原教旨主义的必要——只要把mix2和其他全面屏手机放在消费者面前比一比,看看颜值,看看价格,孰优孰劣,消费者心里会没数吗?
利益相关:红米4高配大黑边典藏版用户

网友:
考试要有明确及格线,比如60分。
全面屏也应该有明确标准,比如屏占比90%以上。
18:9自称全面屏,是个荒诞的行为艺术,因为屏幕长宽比例和屏占比是两个不同概念。即使用了18:9的屏幕,如果实力不济只能保留大黑边拿来停航母,那么再怎么自我标榜全面屏也是自取其辱而已。
所以,Mix凭借93%的屏占比可以号称全面屏,Mix2屏占比只有88%名不副实。
至于其他屏占比更低的,就不要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了。zuk edge 在半年前没有新的18:9屏幕的时代就做出86%的屏占比了,而且前置指纹。到处吹牛的厂商(包括粗粮和菊花),先打败这个古旧产品再说话不迟。

——————
只要大家计算方式一致不双标,那么无论用什么方式计算都可以,因为总能比出个高下的。

比如屏占比,目前第一是mix一代,夏普美人尖和mix二代以及三星s8第二梯队,其他上下框一个不少的,无论用什么神秘算法都不可能超过这几款。
如果比边框,那么最强还是三星曲面屏,其次是nubia的无边框(或者算上夏普),其他厂商都落在后面。
如果比边框少,无论夏普/小米/苹果都可以拿出来讲,其他上下框都在的就别凑热闹。

为什么现在杂音这么多?因为刚正面根本怼不过啊,所以上述标准里面无论按照哪个算都不可能出头的某些厂商,除了把水搅浑,宁有其他出路?

网友:
你为什么敢问别人敢不敢呢?好奇怪搞得自己很牛逼的样子

一般电视剧里说 'how dare you!'

看起来都有点......嗯......

这个名词不是某个厂造的好吧,供应链基本定义,能不能不要装13了...

要真有这个水平就说这个话,没有这个本事,止增笑耳

网友:
歼X也敢叫三代半?
迈锐宝也敢叫B级车?
出云也敢叫航母?
北斗也敢叫全球定位系统?
特斯拉也敢叫豪车?
小米也敢叫高端品牌?

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总之,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被禁锢在一个未能准确定义的框架内,已经算是相对领先了,你说它不是,它有可能就是,你说它是,它也未必是。

而尔等屌丝,却也只有意淫它的份,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才有资格指手画脚。

网友:
那题主能否说一下,什么样的手机才能被叫做全面屏手机么?
这个概念的创始者是否提出了这个概念的标准呢?

网友:
谢邀。
不是华为麦芒敢叫全面屏,而是供应链对全面屏的概念与消费者认知的全面屏概念完全不同。
消费者认知的全面屏概念,应该是屏占比达到非常极致的状态,就像三星Galaxy S8和小米MIX一样,正面看起来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的状态。而目前供应链对全面屏的概念只是屏幕比例高于16:9的屏幕,也就是说,只要采用了更高比例的屏幕就可以借着供应链的概念去蹭全面屏的热度,这些机器的屏占比当然是会比之前的机器要大,但也一定远远低于大多数用户对全面屏的预期,因此题主的问题也就出现了。

网友:
那个屏幕被叫做全面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屏幕厂商的定义,和有没有额头下巴、边框窄宽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主要是全面屏这个词比较好,大家都想用这个词。如果雷军去年说的是“全视屏”,那今年大家都会用“全视屏”,并且说小米没资格定义全视屏。用海军的话说,都不是你造的你定义个锤子,你有什么资格定义全视屏,供应链才有资格定义!对于魅族来说,供应链当然就指的是三星,所以三星定义全面屏。对于华为来说,它压根没有全面屏的计划,所以它把能拿来凑数的都叫做全面屏,好比西方认为代议制度是民主,朝鲜说我国号里也有民主,印度说虽然我有种姓制度,但我也有选票了所以我也是民主国家。这就是一种“词汇污染”,除了反映出某些海军比较卑劣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再说一句,华为魅族今年压根没有全面屏计划,现在做也要等年末和明年年初,而且做出来的多半是窄额头+窄下巴的那种玩意,至于这半年空窗期,就靠撒泼打滚和污染词汇来混过去呗。

网友:
全面屏按字面理解应该是100%的屏占比手机,但是当小米将手机屏占比提高一点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用上这个概念并大肆宣传,导致现在具体啥叫全面屏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上来,于是大家就都称自己的手机为全面屏手机!其实就是大家都不承认你小米的手机是全面屏!

网友:
事实上如果较真目前的都不是全面屏啊,为啥有额头,有下巴?
        如果你有额头有下巴的自称全面屏,那人家屏占比达到一定程度为啥不能叫?
       无非你觉得人家不该这么叫的最直觉且主要的原因就是形态和之前的手机差不多,只不过屏占比高了,心里扭不过来而已。
       手机最主要的不就是要好用且实用吗?
       全面屏又是为啥,主要还不是可以有更大屏幕的同时几身可以做的更小一些?还不是为了好用么?
(没有怼谁的意思,只是说明设计理念的不同)
       你把一摄像头放右下角,自拍一下要么得把手挪挪开,要么手机转个180度,有些用户能接受,但大多数用户不习惯啊!
       你留个刘海没关系,但好多人觉得乖乖的,不舒服啊!
       还有你屏幕四角都是圆角,有时候界面设计布局不好弄嘛!
       所以人家处于实用这么搞又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相对不同的用户喜好而已,有什么好说的。

看图,看是不是更实用?

网友:
新一代全面屏手机,20:9 超大屏幕,秒杀五谷杂粮水果蔬菜,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觉得屏占比百分之百才叫全面屏。

网友:
这个。。。算全面屏吗(400x200 18:9

)

网友:
全面屏吗??
因为压根没人说得出什么样才叫全面屏呗。
粗粮厂吼得最大声,但影响力和实力都差得远了,根本就没有能力对这类产品的指标下定义,比如需要多少屏占比才算全面屏之类的硬性指标,就算他们家真的弄出一个“标准”也没人会服。
总而言之这三个字还没成为主流就已经烂透了。

以现在已经发布的产品来看,最接近“正面全是屏”这个定义的是粪叉。

网友:
18比9的屏幕本就与以前的屏幕有很大的差别,对于厂商来说这是个宣传的好材料。任何的新意一定要有个足够吸引人的噱头,才能转化成实际的销量,在这方面全面屏毫无疑问是极佳的宣传点。无论是x20还是现在的荣耀7x,它们宣传全面屏更像是在争夺对全面屏的话语权 (荣耀干脆就给重新定义了),如果它们不这样宣传,那么全面屏在大众中的印象会被s8,iphonex, mix2这样的产品给占领,对于国产厂商来说,三星,苹果的设计是它们很难企及的,而mix的方案也是小米较早就开始的(虽然有山寨机看似做的很像,但质量和稳定性恐怕不敢恭维),而x20与荣耀7x是目前它们能比较容易快速做出来的手机,所以将18比9当作全面屏的标准有利于它们与上述厂家竞争,避免在全面屏之战中处于劣势。尤其是这次的荣耀发布会,通过重新定义全面屏,降低“全面屏”的设计难度,有利于其较快速的发布类似的产品,这样小米的先发优势就会丧失。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大面积的广告宣传适逢全面屏热潮,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伪全面屏理念。(虽然我还是比较喜欢荣耀的,但这样的竞争手法实在令人反感)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本人才疏学浅,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