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08):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32F220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花屏(竖线、横线)

  怀疑对象:逻辑板、屏线、屏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一台康佳LED32F2200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花屏,没想到是块硬骨头,论坛有例子,咱也来飞飞线,缺少一刀。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1

  1.常规检查逻辑板、屏线无视觉不良,清洁屏线金手指无效。

  2.检测逻辑板参考点电压,无异常。

  3.死马当活马医,拆屏,轻微刮开Y1(COF:8656M)的各个测试点,发现敌踪,其中有两个测试点无VGH和VOFF电压,网上浏览一通,没有过多的参考数据,只能对比摸索,确定了那两个测试点与逻辑板关系后,即刻从逻辑板VGH和VOFF飞两条线过去,上电测试,完美解决。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2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3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4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5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6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花屏维修 图7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真厉害!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都是直接更换的!从来没有修过。

网友:
这个内屏是京东方生产的吗,我知道有一批京东方19寸的屏,也是这个地方出问题,这个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
京东方的屏这个问题出现的比较多,搞过两个

网友:
请问,我家的长虹322080,现在出现有图像,暗,有声音,遥控正常控制,接盒子也能正常显示播放,这个是背光问题?灯条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情况不能修了呢

网友:
胆大细心  楼主厉害啊!!!!!!!

网友(2019-06-16):
好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