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D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8):
华硕X550LD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硕X550LD REV2.0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不触发

  【故障分析】无5V在些机器在触发后才有

【维修过程】

  观察主板EC换过,EC是IT8585E。这EC内置程序,但是ASUS的一般不用管,它会去读BIOS里的程序。EC焊的还可以,先不管这里,测对地都正常,通电待机0.005,触发没任何反。

  测3 5V开启控制管PQ8108,3脚这5V开启控制。6脚为3V开启控制,明显不对,3V那边5脚3.3V能拉低6脚为0V,但是5V开启这边3V不能拉低3脚,找个差不我多的没找到。

  直接拉低开启。

  通电待机0.004,测5V已经出来了。

  触发,电流欢快的往上跳,0.56外接已显。

【维修结果】

  这机器其实就是3 5V开启管坏了,一般没3 5V先测有没有开启,一来就换这换那的会造成故障扩大,像EC自带程序的,最好完全确认了在换,带程序EC很麻烦。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好经验,好设备

网友:
有3V没5V,应该先测5V的开启条件

网友:
修的越多越发现ec坏的很少

网友:
是pq8108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