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9WEl5液晶显示器自动重启不亮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8):
长城M9WEl5液晶显示器自动重启不亮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Great Wall M9WEl5

  故障现象:开机亮绿灯屏幕还不显示,液晶显示器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

  拆机首先考虑的是电源板带不起来负载,插着屏幕自动重启时候测量电源板的12v、5v发现一直稳定没有电压跳变,应该可以排除电源板问题了。

  当没有插跑屏线和灯管线的时候也不自动重启了,看来问题在屏幕或者高压部分啦,再次测试光插屏线也不自动重启,缩小到高压部分或者灯管,使用灯管测试仪,测量灯管发现2对灯管均电流偏大,亮一会就不亮了,现在问题找出来了就在lcd灯管上。

  现在都换led套件,比以前的lcd亮度高,还省时省力,下面两张图是没有换之前的照片。

  先把液晶显示屏最外面的铁边框拆下来,四周是暗扣,使用撬棒撬四周暗扣轻轻地即可把边框拆下来。

  下图是拆下边框的液晶显示屏。

  然后把逻辑电路板上的4颗螺丝拆下来,即可把液晶屏拿下来,注意取液晶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以防破屏,有的带有双面胶需要使用小刀轻轻撬一下,下图是液晶显示器屏面板。

  把LED灯管按照原来灯管长度3个灯一组剪下来,把原来LCD灯管从架子里拆下来,再把LED灯管使用双面胶粘在上面即可,待2只灯管都装好按照拆开的步骤再装上液晶显示屏面板还有外边框。

  最后把LED恒流板改在原来的高压板上,VCC供电12v  GND地线  ON开启在电源板上找出来并接上去。

  至此,长城M9WEl5液晶显示器自动重启不亮机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幸福De右岸)提供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你改的技术可以啊,不过led容易坏你不知道吗,返修的时候你哭吧

网友:
直接改led  简单

网友(2018-11-24):
改LED灯不需要改恒流源板吗,用原来的高压板合适吗?

网友(2018-12-28):
乱跳菜单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直接改led  ,解决问题还能用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