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 K690E 接适配器触发掉电

楼主(2018-09-08):
刚接了台神舟的K690E机器 版号是6-71-N85K0-D02A,故障是单接笔记本电源,一开机就电流到0.81 直接掉电到0.01了 ,但是不接笔记本电源,只接电池,可以开机显示,大概2分钟左右,风扇会狂转,温度也不高,然后直接掉电了。这个故障谁遇到过吗,论坛上我看了下图纸和BIOS都没有,有没有人修过类似的故障,给提供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SR17E爱坏  还有BIOS   温控  还有一个显卡供电  就这么多爱坏的

网友:
看到神州这种问题就头疼

上次一个战神就是用一会掉电 试了2天又不掉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A:
风扇逛转
一温控相关 二EC程序

网友B:
没图纸没bios的机器,我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没bios的机器,我一般都修不好。

我也没修好 退给客户了 搞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逛转
一温控相关 二EC程序

EC某宝没有卖的 温控我没有找到,最后退了 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