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9-08):
型号:联想家悦s505     版号:BRAZOS REV:1.0、
故障:触发开机电流1.0-1.1-1.0左右跳变,不显示。 网上有的别人说是BIOS问题。 拆机看CPU是AMD BGA封装的。果断上BGA 加焊测试开机正常。 惯例:亮机BIOS备份下来。

网友A:
联想的还有这一款的板子/                                ?

网友B:
测试的时候你拔掉内存了吗?1.0的电流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直接就就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你拔掉内存了吗?1.0的电流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直接就就BGA了?

很多老机器故障很好确定的                               .

网友:
这小板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还有这一款的板子/                                ?

我也第一次见 - -   CPU和桥都是AMD的 看见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无维修的朋友看到了表示嘿嘿

是的  桥和CPU都是AMD的 看见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你拔掉内存了吗?1.0的电流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直接就就BGA了?

是的 内存顺手换过了 问题依旧。CPU和桥都是AMD的 看见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加板载CPU容易虚焊

是的  看CPU风扇上边都是土  感觉就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