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7100 7200 暗屏

楼主(2018-09-08):
最近遇到很多 启天7100 7200开机暗屏 时好时坏 多半拿来点就正常了  拿回去经常性黑屏  哪位有类似维修经验?

网友:
拆开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定时的要是lcd屏 灯管坏的多 灯管线烧了接触不好打火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是LED屏。碰到过的是LED升压接到灯条的排线很容易断。或者快要断了,造成的接触不良。你可以先动下排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是LED屏。碰到过的是LED升压接到灯条的排线很容易断。或者快要断了,造成的接触 ...

收到                                       万分感谢

网友:
灯管问题,如果是LED升压板的检查板子上有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
首先  你需要 岔开机器 看看  刷刷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