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97-1 usb口全不能用

楼主(2018-09-08):
DELL 10097-1 usb口全不能用
是南桥不,急用,在线等

网友:
测测U口数据线,供电都正常不,如果都正常的话,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着急不如刷个BIOS 先  有可能就解决了11111111

网友:
屁 那是usb连接桥的电路有问题  查它的线路才知道

网友A:
送去修吧?电路太复杂别自己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查供电 信号不短线 就只能南桥了

网友:
查下供电 测测数据线  桥的概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去修吧?电路太复杂别自己把故障扩大了。

人家是高级技术员呢

网友:
能从USB启动进PE吗   US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吗    有没有插坏的USB接口   这些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全部不能用,也许是BIOS里面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