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8150-n000 13076-1m

楼主(2018-09-08):
这个机器一下来了三台    同样问题  屏不亮可以进系统   外接HDMI显示正常  外接点亮LED也不显示  屏和高压都没有输出信号  这个机器没图纸   四个bios  只找到一个南桥的    其他TB都没不到   刷了南桥bios没卵用      查电路  查到高压开启没有  跑线发现是由rtd2136r的44脚控制
测2136供电正常  发现1脚没电压  不知道干啥的  跑线没跑出来  先不会管  往后测  测到45脚 46脚 是1.7v电压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3.3V   经过实物测量是由两个电阻上拉  并经过保险给u34  u34是一个bios芯片    没有这个程序怎么办    买了个板子  bios考下来  刷到三个机器上  故障解决

paa78f 13076-1m 显示芯片bios.rar

网友:
刚修了一台一样故障 但是是显卡问题  吹热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把主bios和ec bios备份分享一下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和楼主机器故障一样  外接HDMI显示正常    屏不显  刷了显示BIOS  完美亮机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主板图纸有吗,兄弟能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