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充电电流超5A

楼主(2018-09-08):
开机后充电电流0.9-1.2-1.7-2.1-2.3-2.8-3.2-3.6-3.8-4.1-4.5-4.7-5.0A-。。。。。也太大了。还真没玩过,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
充电

网友:
A1466,正常电流是3A,这是带电池的情况下,换充电芯片先,充电芯片检流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路也太猛了 吧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不能这样长时间冲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个充电电路肯定是不正常了,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