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v5-43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9-08):
板号11324-1
型号v5-431

         客户拿过来的故障是待机0.003,触发0.03掉电,可以反复触发,拆机先排除外设,直接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故障
这种判断应该是缺少某个信号,首先测量一下3v5v,这个在开机瞬间有,再查ec的几个电压都有,也是正常的,信号都是正常,3v5v触发也有,难道是桥坏了。。正准备干桥,想了一下是不是电池引起的,吧电池拆下来通电,然后待机电压变成0.021,不触发了,重新接了一下,待机要拆电池又回到0.003,可以触发,但还是一样,量一下电池有2.9v,那就不是电池的问题,查了一下RTC_AUX_S5到RTC_RST#只有2v ,是什么拉低了,看了一下图纸,连接到桥只有一个电容和电阻,断开c2103电容,电压直接上去了,然后接电触发电流就上去了,装上内存直接显示。。。。

网友A:
像这样拆了电容还装一个好的上去吗?小白,问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拆了电容还装一个好的上去吗?小白,问下啊

最好装   不装也没事

网友:
RTC的电容吗?短路了吗?这个有时不好判断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修机不要乱着急上来就急着拆芯片 一定要查时序 全排出后再拆大芯片

网友:
幸好没有动桥,先查桥的最基本条件

网友:
                             这个板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记号了,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拆了            再装上去一个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拆了电容还装一个好的上去吗?小白,问下啊

不用

网友:
估计也是进液过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辛好没搞桥。

网友:
现在的机器感觉RTC特别容易出问题,以前好像都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