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不触发 不加电

楼主(2018-09-08):
T410 客户拿来时是开机进不了系统掉电,拆机 把贴纸撕掉发现板载猫附件有腐蚀的痕迹 清理过后 测试发现不开机了 19v保护隔离都过不来了,但是仔细检查腐蚀的地方有个线断了 但是仔细观发现这个线应该没什么用,只是测试点而已,不上电应该是凑巧了,其他还地方还有问题。看了还的一步一步分析了,先修保护隔离,第一步是-PWRSHUTDOWN, 这个信号的有,该信号来着u61 东芝芯片46脚 正常3.3v 现在测0v,该信号输出需要几个条件,u61 19v 主供电59脚 有,19v后期不能短路,

3脚-EXTPWR 正常是0v,测试也正常,

58脚TH_DET 正常也是0v,实测是1.1v 看来问题出

在温度检测脚了,该脚连接13个温度电阻, 接地如果有短线的地方u61会认为温度过高保护。对着点位图一个一个量发现rt6 和rt5,rt7 都断线了 飞线,

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 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
老IBM的机器,能熟练掌握时序,不错

网友:
能熟练掌握时序,不错

网友:
这是通病吧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都是直接都它接地,这样快

网友:
分析到位,等很快找出问题点是关键!

网友:
恭喜完修。有贴纸覆盖的区域 ,真的也是故障为维修的重点。

网友:
按着上电时序查问题就是快,呵呵,IBM温控出问题导致检测不过比较多

网友:
老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点。~~新机有时候很难搞

网友:
热敏电阻直接接地应该可以 我没试过 下次试试

网友:
IBM的修的这么6可以的 基础很好

网友:
能把时序记这么  清楚  不错啊

网友:
ibm的机器   其实真的很难修  但是现在这些主板  也非常便宜

网友:
我都是直接都它接地,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