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25 通病及掉电维修

楼主(2018-09-08):
客户那来一台联想C225 不加电。通病就是EC引起的不加电。给客户报价。然后拆机。刷程序。试机加电亮机。装机然后。开机试机。进系统。没事。准备关机突然断电。。。。。。。。。。。。。以为接触不良。从新插拔电源。开机,滚动条断电。啥情况。。。刷的程序不对?我刷的是C325的,我记得一样啊。论坛在找一个吧,下载一个。开机故障一样。。。。断电。有时能进系统有时零点几掉电。。。AMD的桥好出问题,桥虚焊?加焊桥,等会试机故障还一样,哪的问题。测加电的时候CPU 显卡等供电都有,上论坛看到有帖子说修过CPU。桥,还有Q21。桥试过了。试试别的吧。加焊CPU,更换Q21.试机故障还一样。。。。。。。。。。
头疼啊。想是不是3\5V电压转换的电压低啊。量测的时候发现VIN电压待机时是19V。加电以后19V至14V跳变。。。量测PQ37电源端19V不变。公共端跳变。量测PQ37控制脚16.37V电压,心中一亮。找图纸有C325的一样。看 到就两个分压电阻。 阻值差不多啊。不管了。pq37和分压电阻全换了,插电量测控制电压果然变成9V了。开机公共端电压也不跳变了。装机测试。拷机2小时。反复开机。没有出现故障,.哎折腾一上午

网友:
原来是公共点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遇到过 不过修道的时候又忘记怎么下手了

网友:
维修就是一个费时得活

网友:
老机器除了通病   基本都是老化造成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稳定造成,是分压大足不稳定吗

网友:
现在的电脑的通病真多。修的都不用测,直扑通病

网友:
记号了,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最后的操作亮了    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