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想问个简单的问题,本人不懂电子想问下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阻值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8-09-08):
(图片)

网友A:
二极管啊。。又不是电阻哪来的阻值。。我去这都不懂还修笔记本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一般不为了0都正常,一般都是300到40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啊。。又不是电阻哪来的阻值。。我去这都不懂还修笔记本

新人啊 哥  你没看到刚注册嘛  也许是用户自行提问的呢

网友:
这个thinkpad的 有图纸 你可以找下图纸 看下原件

网友:
玻璃二极管 ,可以相同的代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啊。。又不是电阻哪来的阻值。。我去这都不懂还修笔记本

八年的本已经凉了感觉没抢救必要了拆着玩

网友:
不懂没关系只要有兴趣可以报迅维的远程学习,会给你详细的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
玻璃二极管,二极管档测量约300-500左右

网友:
二极管啊,,,,,一般都是300到400之间,方向无穷大

网友:
用万用表量,是不是叫二极管体值,也叫导通值,前天看船长的教学视屏看到过的,笔记本记的没有带在身边,记得是这么叫的。我也是小白,如果错了望指正。。。

网友:
可能是整流管,快恢复,或者稳压管,要分析下电路才能具体指导是啥。

网友:
这是E40吧,用来练手吧,没有价值弄了

网友:
二极管,老板子用来练手最好不过了,拆了测量下 再焊上熟悉熟悉基本功。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不知道遇到多少台了

网友:
这是个二极管吧,正向导通阻值400左右,逆向无穷大,通了就是烧了

网友:
这个玻璃二极管,单向导通,反向无穷大,正向 阻止按材料分锗管200左右 硅管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