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6扩容遇到的问题。报错2005

楼主(2018-09-08):
今天接个同行的6扩容,过程不说了,一切都正常。上新硬盘。
可是爱思一刷机 百分之11,不能进入恢复模式。
用iTunes刷机报2005错误。

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来之前电池是有点的,但不是原装电池。不是原装电池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看iTunes的进度到哪里出错的

网友:
板层有没有断裂,量下硬盘的总线。。。

网友:
爱臀丝刷机出条没有,描述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iTunes的进度到哪里出错的

就是进不了恢复模式

网友:
上层爆了

网友:
  换过电脑刷了吗?是亮屏出苹果没出进度条报吗?硬盘底层资料重写下再刷。
  故障依旧直接把硬盘拆了刷机,出苹果报40,就是你硬盘或者硬盘断线或者要断不断那种,拿到显微镜那里用镊子轻推看那哪个点能动就扣掉直接飞线。

网友:
拆下硬盘,量阻值是否正常确定是硬盘还是cpu问题

网友:
看看能进dfu不

网友:
我弄了个和你差不多的 进不了恢复模式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过不去的

网友:
我硬解ID也是这样,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觉得还是硬盘问题,重新写底层,不行的话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动过哪里测哪里,搞过硬盘,硬盘没有问题的话量下硬盘的脚吧,

网友:
6代不装硬盘 报错40 爱思刷到百分之20 上盖 无法进入恢复模式 上盖 u2

网友:
换线。换电脑。电池电量多充一点。或隔天再刷机!有的时候官方服务器问题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

谢123451989 -2 -2 你学习到什么好资料了?可以悄悄的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