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450 点不亮

楼主(2018-09-08):
我搜出几张耕升gt450 1g gpu没有温度不知怎么下手
点不亮

网友:
核心电压 显存电压有没有??打各电感阻值

网友:
估计GPU 没有电压 看看有没有短路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说得太不清楚啦,GPU电压有没有都没说,应该将自己维修的过程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