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936-B 怪现象

楼主(2018-09-08):
好好的主板 换给别人用的,换到别人的机壳里。
换上以后可以正常开机 发现不充电,椅子绿灯,电池是好的 会放电 也显示在充电的符号,就是冲不进去电!
这些还好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
不开机了! ,通电风扇转 开机灯也会亮  ,两秒就灭 ,过一会 又开始转 两秒又灭!  仿佛在重复开机
这样放着重读了一会儿 小绿灯也灭了  彻底不动了!

换了个U7000  小绿灯又亮了  又恢复到了  转两秒 断的情况

(工具有限 只有万用表和显微镜  智商也有限!!! 新手的不得了 完全不懂!!)

补充:
公共电 电压 14v 两秒----0v----2.8v 四秒----0v----14v 两秒   循环

网友:
小问题吧,充电芯片检流电阻变异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0.8几,掉电,检流电阻阻值变大,更换,结果还是掉,加焊北桥解决问题。

网友A:
你确定不是这款机的通病电阻R7052问题?

网友:
我还修过一个开关键短路无限重启的

网友:
看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
通病之外的  都是不同寻常路   结合机器根本问题  从实际出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这款机的通病电阻R7052问题?

好像 不是 我现在还没学到通病 ,你们说的太概括了

网友B:
是上楼说得对是这个检流电阻环,不充电也是这个问题其实故障是一起的

网友:
主供电上到14V,估计充电芯片也坏的,检流电阻应该也是坏的,一套换,应该就修复了

网友:
这个现象就是通病问题,昨天遇到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上楼说得对是这个检流电阻环,不充电也是这个问题其实故障是一起的

是什么导致的这两个电阻坏了的?

网友:
是手上有静电吧     伤到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