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技嘉GA-B75M-D3V和GA-P61-S3触发掉电维修小结

楼主(2018-09-08):
为了方便大家搜到,所以标题打上版号,老手轻喷,新手围观!案例产生地,义乌俊腾电脑维修中心,维修员:江南复苏
上弟一片板主角

绝无刷分之嫌,上图只为更直观!
这是外边同行拿来的一片板子,心急火燎的,急着要,来一趟不容易,这注定为明天返修埋下伏笔,唉!进弟一片板正题,说现像.
此板上手后,一触发就掉电,不是像传说中的那种可以看到风扇持续地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那种,几乎秒掉,然后只能再次短接开关针,才能看到触发,当然又是秒掉,你不去触发它就不起来,起一点就秒掉,头痛啊(哈哈,爆露了,修得少,)开始进入打值状态,全板无任何短路电感,ATX上也打了一遍,打到+3V时,发现值只有25,妈的,严重偏低,别的板上的ATX的+3V pin值都在350左右,以为找到突破,唉,就这么走入误区,其实这片的+3V的值就是25
Look!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怀疑我自己,这片板VCC3也就是+3V居然通过两个100的排阻直接接地,.......正好一天前有另一片别的问题已修正常的同型号B75,赶紧找过打+3V的值,果然也是25!
赶紧调头!
因为这H61和B75的板子,一般只有只短接一次开关针就能一直循环持续地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我才考虑缺供电!
于是我就直接想到是不是+12V+5V+3V在IO那边的检测分压出问题了!
于是就,在掉电前一瞬,测!分!压!
+12V+5V+3V都正常的!
如图

可是,可是,正好看到此图下边还有个VIN5检测的是CPU_VTT的,哎,顺便也戳一下呗!
看不到的同学,我放大一下给你们,
看!
就是这里了,

居然没戳到电压,
以为手抖了,
再三确定,
确实没有!
等什么,追呗!
表笔追到TR64这个13.7K这个电阻这里,一戳下去,电阻直接飞了,
就是这里.
另一边焊盘也掉了,还好焊盘下面就是铜皮,刮一刮上点锡,料板上找了个13.7K的电阻,补了上去亮机了,,装好机能进系统就叫老板拿回去了!
开始弟二片板GA-P61-S3!
我知道大家看帖很累,我尽量简洁活泼地陈述!
主角上图

这片板是典型的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因为这片板是接着上一片板来的,所以我惯性地弟一时间去测IO那边的那几对分压检测电阻,
结果一测还真测出毛病来了
12V检测的分压严重异常,
居然有3.89V
图纸上是这样的,

看到没,12V的检测上电阻是30.9K,下电阻是10K,分进去正好2.9V
我以为是电阻虚焊什么的,就风枪吹下来重新焊一遍(30.9K的电阻真心不好找啊....)
焊好后重新测,哎哟正常了,分压变成3V了

但是触发还是循环掉电!!!
于是又回去测刚才的12V检测分压那,怎么又升到3.89V!
我怀凝IO坏,换了IO还是个鬼样,
于是干脆把这对电阻都换了,(原谅我真没找到30.9K的电阻),正好有片华硕B85的料板,打开点位寻找合适电阻,正好看到一个16.2K的,觉得可以利用,就算了一下要得到2.9的分压,16.2K的充当下电阻, 算出上电阻是51.9这样,感觉很好找的样子

果然一个51K的电阻在一片GA-H61M-DS2的图纸上被搜索到(哎,没买电阻手册,电阻都是只能在料板上找....)
换上后,这个捡测分压是稳定了!
可触发还是循环掉电!!!
还有问题啊,BIOS刷过了,进入寻找缺失的供电模式!
一翻折腾下来,发现并最终确定,VCCSA电压木有踪影!!!!
这个0.95V的SA电压,在这片板上是这样产生的

妈的笔记本修多了,我怀疑了很多个地方,
Q12换过,VCCSA的大滤波EC12换过,理由是怕它滤波不稳被关闭了,2_5LEVEL的滤波也换过,差点连这个LM324也换了,
打住,打住,
冷静冷静,CPU_VTT是有的,Q12的G极也能测到0到4V左右的跳变的,又没示波器,(我的示波器卖了),死活不出VCCSA,
没法了,揪住了LM324的是12脚是VSA_REF的正相输入端,
没触发的时候就能在12脚这里测到0.94V的分压,一触发12脚这的0.94V分压就消失了!!!
咦!!!!
怎么回事!
图纸上12脚外正好标着红色VSA_REF,可能受控,一搜来到了这里

R481没装,不管,
CPU_VTT出来后经过1K的R757再经过个1K的R480送到Q44的b极控制Q44导通拉低Q68G极,Q68截止
难道这两个管子不良,
实测并没有!
那么就分晰一下,为什么触发前VSA_REF一直会有0.94V,一触发后就不见了
触发前VCC是没有的,所以Q68是截止的,VSA_REF并没有通过这里被拉到地上去,触发前一直存在0.94V说明也没被其它地方拉低,经过三翻两次分晰,触发后Q68就是唯一能拉低VSA_REF的管子,触发后Q68正常的情况下没被截止是因为Q44没被导通吧,Q44不良么,后面事实证明也不是,
关键来了,表笔戳在Q44的b触发板子,发现并无电压送达,
哈哈,CPU_VTT已产生,断线了?不是哦, CPU_VTT到R757是通的,R757到R480也是通的,R480到Q44B极也是通的,看着这两个电阻上面都布满污渍,怀疑两个电阻都不良,两个都摘掉,重新给焊盘上锡,焊上两个干干净净的电阻,再次触发,不掉电了,跑码了,亮机了!!!!!!表笔一戳VCCSA,0.95稳稳的!

网友A:
请教下,这个飞线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飞线什么意思??????

TR64也就是那个13.7K的电阻弄飞后,接2.5那边的焊盘掉了,开始以为焊不住了,想从2.5V这个滤波电容这飞条线过去的,后来刮了一下掉焊盘的位置发现下面有铜皮,可以焊得住,就放弃这条飞线方案了,焊着飞线这个电容就是BC179,2.5V的滤波电容,图纸上叫2_5LEVEL

网友:
修的不错,技嘉主板转下停这种故障很常见,但是解决方法都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B:
老复苏看来不忙啊,还有空发发帖子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没图纸的话。根本都不想去修了。

网友:
还好是技嘉的 还有图纸!杂牌机器麻烦了

网友:
我去,楼主功力深厚啊!主板比笔记本还修的高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复苏看来不忙啊,还有空发发帖子

惊现王总!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动手能力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