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的机器本来是解密 刷了BIOS直接不触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08):
HP 2540P的机器本来是解密 刷了BIOS直接不触发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确定好的BISO i7的机器

网友:
现在再刷回原来的BIOS呢?如果回刷能触发就是BIOS文件问题了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呢?如果回刷能触发就是BIOS文件问题了

网友:
一般先备份一下资料。或者换一个芯片刷好,装上去。

网友:
是啊换回来试一下,有时候论坛下的bios也不行

网友:
   是动到其它地方了吧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刷回原来的试试,还有是不是换过BIOS芯片?这机器挑BIOS,有些芯片写进去不亮的

网友:
换回原来的bios  然后仔细对一下版号重刷

网友:
bios带开机功能一但不对自然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