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X555LD REV2.0 在 BIOS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9-09):
华硕X555LD REV2.0 在 BIOS 屏蔽板载内存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华硕X555LD REV2.0 在 BIOS 屏蔽板载内存.zip

网友A(2018-11-14):
bIOS  屏蔽这方法 需不需要吧内存颗粒取下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屏蔽这方法 需不需要吧内存颗粒取下来 ???????

不需要 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2019-02-20):
感谢楼主,原来主板所有电压都有,开机电流0.58,刷了楼主这个立马就好,给100个赞。

网友:
刷了是能用,但装集显进系统重启或黑屏,停用可以进去,研究中……

网友(2019-06-22):
刷了不触发。、,、。,。、,。、,。什么鬼

网友(2019-08-02):
我试了
不能用的

网友B:
好贴,我试了,立马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我试了,立马好,谢谢分享

我原来电流0.57,跳了一步,刷了BIOS,后0.4几,加个内存后就亮机了。

网友(2020-02-26):
感谢楼主,原来主板所有电压都有,开机电流0.7.不动。刷了加一个低压内存亮机。

网友(2020-12-20):
下载测试 不触发 不明白怎么回事 反复试了几次 都是不触发 刷回原机 就可以

网友(2021-03-17):
刷了 倒是屏蔽内存了  但是进系统蓝屏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的问题也是蓝屏 ,但是刷了之后蓝屏报的是内存错

网友(2021-06-17):
测试了,屏蔽了内存,但进系统装不了显卡驱动。

网友(2021-11-17):
BIOS有问题 刷完独显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