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触发无反应,无待机。

楼主(2018-09-09):
电脑型号:联想U410
主板板号:DA0LZ8MB8E0
故障描述:触发没反应,插电电流0.002.

维修过程
1.拆机查看主板,有明显维修痕迹,待机芯片换过,EC旁的bios也被刷过。
通电为0.002,待机3v5v都没有。开机接口没电压
2.测量待机芯片基本条件,都正常。既然被换过待机芯片,暂且排除芯片故障。
待机阻值正常,怀疑电压已经出来。
*待机芯片TPS51220

3.用示波器戳到3v电感,看出了问题,输出滤波不良,换电容后解决

网友:
有波波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神器又秒杀了,没得示波器可能又要搞好久才行啊。

没示波器根本修不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有这神器又秒杀了,没得示波器可能又要搞好久才行啊。

网友:
示波器真的很重要

网友:
    秒杀啊     这个问题上家都没弄好

网友:
哎,不提了,在基地毕业之后就再没有用过示波器。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有示波器此类故障就是好修。

网友:
有这神器又秒杀了,没得示波器可能又要搞好久才行啊

网友:
看图不清楚

网友:
电容这里的波正常是什么样子  平滑的吗?

网友:
对的。电感输出的是稳定的直流电。

网友:
讨厌固态电容  有时候看外观看不出来电容是否已坏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容坏的少

网友:
示波器真他妈重要

网友:
用波波的我一般都认为是主治医师级别的

网友(2023-05-15):
老司机,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