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8-09-09):
看下图

红色为实际测量的电压。实际情况是RT8120B的开启脚电压太低了。导致没有输出电压。
问题:
1.为什么RT8120B的7脚开启脚电压只有0.12V。问题在哪里?这个7脚也没有什么进来的电压,是内部自升电压吗?如果是的话,和哪个有关系,因为我换过这个RT8120B里还是一样。
2.Q1的B极怎么是0.58V的?

网友A:
7脚的所有无件都可拆除试试,或者你再换一个8120

网友:
没有外接上拉电压开启,那就是内部上拉电压开启,把Q1和Q2拆掉看电压能不能出来

网友B:
Q2或换的8120也是坏的

网友:
Q1的B极0.58V正常,Q1的E极接地,压降理论为0.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或换的8120也是坏的

重新换了Q2和RT8120B了,还是老样子? 问一下跟RT8120B的6脚反馈电压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所有无件都可拆除试试,或者你再换一个8120

我把Q2和RT8120B链接的0欧姆电阻断开了后还是一样。

网友:
把Q2干掉,如果不行就换个芯片。一般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C:
其实这个脚是关闭脚,只要不拉低它芯片就会工作。你应该把方向放在第6脚及场管身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脚是关闭脚,只要不拉低它芯片就会工作。你应该把方向放在第6脚及场管身上。

这个兄弟好像分析的对。6脚的FB脚测得是0v。就是这个逻辑关系我不太明白,6脚的FB是8脚输出电压出来后反馈的呢?还是先是6脚的FB电压出来后,才有8脚的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兄弟好像分析的对。6脚的FB脚测得是0v。就是这个逻辑关系我不太明白,6脚的FB是8脚输出电压出来后反 ...

.8脚是检测波形的。6脚是反馈脚可以控制输出电压,不是谁先出后出。,你把6脚的电阻检查下没问题就换上下管。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网友:
把7脚翘起来看看

网友B:
8脚先出电压,反馈到6脚来稳压,RT8120B的6脚正常电压是0.8V。淘宝上这个IC很多是坏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RT8120B、RT8120D、RT8120H反馈脚都是0.8V
RT8120A、RT8120C、RT8120G反馈脚都是0.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先出电压,反馈到6脚来稳压,RT8120B的6脚正常电压是0.8V。淘宝上这个IC很多是坏的。供电正常吗.

5脚和1脚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