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开机不能认硬盘

楼主(2018-09-09):
联想E450开机不能认硬盘,出现: 2100:detection error on hdd0(main hdd),bios 刷了也不行,那里问题?

网友:
查5v供电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硬盘,5V供电,到桥的通信线路,桥的SATA模块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    就这些查 的

网友:
硬盘供电没有把

网友:
先查SATA HDD的供电 再查通信

网友:
THINK的机器好像这个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对,先查硬盘供电!

网友:
THINK好像硬盘有检测电路,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查下硬盘相关的电路看看,一般这种直接不认硬盘的问题不多

网友:
硬盘,5V供电,到桥的通信线路,桥的SATA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