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18-09-09):
电脑到《正在启动Windows时》蓝屏,有时能进系统但是总一会就会蓝屏,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无效

网友:
查下硬件吧,硬盘  内存   都会导致蓝屏

网友:
看似是内存问题 ..................

网友A:
进pe会不会会的话就把cpu或内存换下看看。不会有显卡就把显卡拆下来。装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检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会不会会的话就把cpu或内存换下看看。不会有显卡就把显卡拆下来。装

进pe不会,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请问是显卡不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