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无线打不开,mac系统诊断打开后搜索不到

楼主(2018-09-09):
拿到手mac系统里面无线是关闭的,点打开无反应,进偏好设置里面收诊断,诊断过程中WiFi打开了,但是搜索不到信号,关闭诊断后WiFi又自动关闭,任然打不开

怀疑是系统问题,修过mac的朋友都知道,于是开机按OPTION键,选系统的下面是有WiFi的,如果这里也没有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打开后盖,拆下WiFi发现WiFi小班上面有个电容烧焦,底盘烧断,直接取掉,飞线

装上测机发现WiFi还是之前一样的现象,那问题应该在主板上面了。

测量接口发现,供电不正常,电压只有2V左右,主板拆出来后目测看到有个芯偏烧焦

PP3V3_S5转PP3V3_WLAN_R芯片

找料板更换后测试WiFi正常

之前忘记拍烧焦芯片了,就用点位了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吧   收了都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吧   收了都少钱

给老板打工的,咱只管修。。。。

网友:
可以寄修么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短路连带的烧出几个问题,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
不错,分析很到位

网友:
U3550烧了是不是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搞的。信号就要稍微麻烦点了

网友:
主板问题,苹果的价格很美吧哈哈哈

网友:
都不知道你们图哪里来的,说修好久修好了。老板给你们赚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