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0117 hp小口带针的电源接口,戴尔的可以代用么?

楼主(2018-09-09):
主板版号。dar62cmb6a0

这个是我的主板图片,

最下面的一个图,是pq30性能不良,因为没有原装电源就把两个线子接上了,开始是公共端没有出来,换了pq30,公共端19v出来了。再用可调电源是电源头指示灯闪一下一下。
找朋友那借了一个戴尔的小口的电源。插上去。电源头灯常亮了。触发,但是没有风扇都不转。怀疑这个电源是不是一定要原装的惠普的才可以。现在确定板子上的一处问题修好了。
有经验的老司机。请给指条明路吧。

网友:
找个原装的来吧……别乱搞……省得。本来都修好了还去修别的地方……

网友:
你不该换pq30的,因为它没坏而你换了一个NPN上去以为好了。因为你少接一条功率检测线。论坛 搜“HP中间针”你会明白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