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测试卡?(如图)

楼主(2018-09-09):
请问这是什么测试卡?

网友A:
这个 叫假负载  打值卡

网友:
PCI 打值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叫假负载  打值卡

这是什么测试卡?(如图)谢谢!!!回答!!@@!!!

网友: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师付用这打值卡,反正我是没用过。

网友:
打阻值卡,就是把PCI槽上的接针引出来方便测量的

网友:
PCI   PCI   PCI   代替数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