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故障]
iPhone6s 铃声时有时无故障

楼主(2018-09-09):
                                                                 6s进水导致的小漏电以及扬声器故障。故障描述:扬声器时有时无,不管是媒体还是通话。打开设置选择铃声,播放一声以后就哑巴了。拆开机子,标签变红。通电有30ma小漏电。

一、撕开屏蔽纸,发现小音频附近进水,此处电容爆了,直接拆掉。装机检测,故障依旧。

二、看到小音频边上有点进水痕迹,拆掉小音频。音频ic有几个脚位腐蚀了。直接更换小音频,装机检测,已经不漏电,但是扬声器故障依旧。

三、将小音频附近的所有的有腐蚀痕迹的电容原件更换掉,再次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四、再次拆掉小音频,仔细打所有脚位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故障。又仔细检查周边原件也无腐蚀断线的问题。再次更换小音频,故障依旧。

五、再次进入设置,选择铃声,仔细听声音。声音是开始比较大,慢慢变小接着变哑巴的。这说明是小音频升压自举储能部分的问题。

六、储能电容刚刚已经给他全换了,IC也已经更换排除。故障原件锁定升压电感。拆除背面小铁片,可以看到电感已经明显烧坏了。万用表测还是通的,内部线圈烧糊了不能储能了。再次测试已经完美修复了。

七、小结一下:储能电容短路的,最好连升压电感一起换掉,6代 6s灯控短路,电感配套换掉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厉害,我修手机刚刚起步!

网友:
这个经验好,升压电路中升压元件配套换,以除后患。

网友:
升压电路中升压元件配套换,以除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