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Z1声音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09):
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装系统过程中这机器热保护关机,拆机换了个散热,装起来后再怎么装驱动和系统都没有声音,WIN7下设备管理器一会有声卡一会没有,XP下设备管理器内有声卡可是没有右下角的音量调节喇叭,反正两种系统里驱动工具都检测不到声卡,都是没声音。搞了好久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神们给帮个忙吧

网友A:
你这个围绕着声卡查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围绕着声卡查条件啊

百度了下,好像这种问题不是个别,很多机器用着就出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吧、又不费事

网友:
先换个声卡看看,是不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温度高脱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