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6不联机不充电

楼主(2018-09-09):
接到机子测试,插线无反应,不联机不充电,开机电流140左右起跳,存在漏电。

首先测量尾插座子发现usb供电5V阻值只有100左右了.这种情况要么相连充电芯片坏要么相连滤波电容漏电损坏。

观察发现有进水痕迹,C1817电容发黑

挑掉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经验够多才行啊!

网友:
我以为usb坏了 要是我 我就先拆芯片了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一敲修复牛逼真牛逼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观察力。要不然秒不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判断这么准确牛牛牛

网友:
是进水机吧  都腐蚀了      怎么好要30个字符  30个字符就可以防止灌水了么

网友(2018-10-23):
就这样秒了,大神就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还是经验和细致的观察决定了机子的命运:到底是一修还是二修。

网友:
这钱来得快!!!真的是秒了! 是我的话就先搞U2!!!呵呵!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观察力。要不然秒不了~学习了

网友:
给赞一个,方法用对了,就是最好的捷径

网友:
都是秒杀 这样修机器 心里都舒服多了

网友:
                这里果然大神多

网友:
还是需要观察力。要不然先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