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战神Z7 南桥短路

楼主(2018-09-09):
这台机器在我这里半个多月了   机器非常的新  当时拆开测量时南桥直接短路  南桥非常新 老板说为了安全期间去交换主板  主板发到交换哪里好久好久  前几天说交换不了  只能购买主板费用1600元  老板把主板要回来了  看看主板没有换过   也没动过   打值还是南桥短路  这个南桥费用要180元 老板说定个南桥回来试试 我说没问题  桥昨天下午到   今天有时间B了

post_deleted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A:
6代的桥怎么这么贵呢

网友A:
以前好像80多样                                                   现在3代的桥也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的桥怎么这么贵呢

卖的少   所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的桥怎么这么贵呢

我以前买了 好像80 还是120  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80多样                                                   现在3代的桥也很贵了                 ...

我这是最新的南桥  测试都要140元

网友B:
恭喜,发回来的还是你的板子,我前后就几次交换,交换失败的,回来都是TM惨的不能再惨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发回来的还是你的板子,我前后就几次交换,交换失败的,回来都是TM惨的不能再惨的主板

发主板你要做好记号  拍好照   有的不良交换的  会调换主板   要么给你的主板夹表

网友:
拍照,正反,序列号,开机亮机图(进水修复不定时不开机),发过去哈哈,然后就要不回来了,一直拖延,最后一次是:灵通电子,说好交换230进水260,拍照然后发过去,几天无答复,后来直接说要750换主板,坑爹啊。

网友:
bios不用刷?

网友C:
看到大战就点进来看了,结果没看到期待中的一波三折,请教下 这个换桥不需要搞搞bios就直接ok吗

网友D:
这种游戏本就是爱烧桥,弄过几个

网友E:
换完直接可以亮机吗?值得怀疑啊

网友:
BIOS肯定要刷的  这里忽略  做维修的都知道   换完桥要修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游戏本就是爱烧桥,弄过几个

嗯嗯   南桥短路的很多             SR17E换的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大战就点进来看了,结果没看到期待中的一波三折,请教下 这个换桥不需要搞搞bios就直接ok吗

刷BIOS环节我给忽略了              资料肯定要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完直接可以亮机吗?值得怀疑啊

换完桥要刷BIOS   我这里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