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X150M-PLUS WS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09-09):
技嘉GA-X150M-PLUS WS无复位维修                         测量全板电压发现VCCSA/VCCIO/VCORE无电压
根据时序修VCCSA和VCCIO
这两个电压分别是由DCQ1和DDQ1转换来的
D级电压VDDQ1.2V是正常的,G级控制级只有0.3V
它们G级DCU1的1脚7脚输出的

这里用的是运算放大器芯片
3脚大于2脚和5脚大于6脚  1脚和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而3脚和1脚电压只有0.3V

他们电压是由2_5LEVEL通过电阻分压得来的
而2_5LEVEL只有0.9V  偏低
追查来源 发现是由EC4脚输出的

断电测量对地值009很低啊

找到滤波电容拔掉阻值就恢复了600多
接上CPU 内存上电开机完美

网友A:
从h61开始就是这个套路了,这么新的板子还是这个套路啊

网友B:
这么新的板子过保修了吗 都可以修了。。

网友:
发现H61后很多板子都坏写小东西,如果没有图纸修起来也是费力的很啊

网友C:
有图   发个图纸吗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   发个图纸吗   分享一下!

论坛 有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h61开始就是这个套路了,这么新的板子还是这个套路啊

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板子过保修了吗 都可以修了。。

拿来就修  管它过不过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