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待机电压5V不正常 偏低

楼主(2018-09-09):
联想Y480 板号LA-8001P 开机上电0.26A  3V电压正常 5V偏低 只有3.4V 主板无短路 RT8205L 更换无果。
1脚0.9V 6脚1.5V
VL 5.0V
13脚3.3V
查不出异常 求助

网友:
查5V输出的这块,应该不难的。。。。

网友A:
5V 后继短路拉低 ,后继转换电压哪里。

网友:
测试下后级对地多少啊   被拉低问题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后继短路拉低 ,后继转换电压哪里。

后级阻值没问题啊,断开PJ403空载也一样的

网友:
二级电压?

网友B:
3.4V 主板无短路 RT8205L 更换无果,查下5v。3v的后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V 主板无短路 RT8205L 更换无果,查下5v。3v的后继电路。

后级5V阻值正常

网友:
空载一样查FB

网友:
FB1 2v   FB2  2v貌似正常  1脚开启电压是0.9V 6脚是1.5V正常吗

网友C:
把上下管都换了,还不行升压电容也换了

网友D:
滤波电容和电感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和电感查下。

换过电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上下管都换了,还不行升压电容也换了

换了上管              升压电容换了       无果

网友:
难道是电压检测电阻

网友:
辣手的问题,这个需要研究芯片的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来一步步检测

网友:
好像有一个重大发现,。把PJ403断开后,后面还有2.1V的电压,不应该是 0V吗。

网友:
查5V输出,查下看看反馈电路,可以断开5V供电的节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上管              升压电容换了       无果

上下一起换掉,线性是否正确了,开启是否对了

网友:
把后继断开,看是不是后继拉低  还有升压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F:
后级,芯片无问题的话应该还是那些小原件不良了应该还是好修的。

网友:
我看你发的图   录播电容  没有换啊  pc415  pc418

网友E:
没办法改一下了 剪了个G480上的35V板子 外接。挣这个钱真他娘不容易。谁叫我已经报好价了呢。
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这时候应该要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级,芯片无问题的话应该还是那些小原件不良了应该还是好修的。

后级都断开了的

网友E:
示波器坏了以后就没用过了

网友:
电感换了滤波电容呢,建议用示波器查下波型是不是好的。有时万用表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G:
修过一台类似问题。3.3输出只有3.1 ,断开输出,后面还有电,断开5V 后面就没电,明显5V串到3V来了。最后发现USB口坏了,USB过流检测芯片短路引起。USB过流信号3.3上拉后反馈的,芯片坏了过流信号5V直接反馈了。

网友:
修过一台类似故障,3.3输出只有3.1V。断开3.3输出后面还有电压。断5V输出后3.3对了。明显5V串到3.3V去了。
最后发现USB口坏,过流检测芯片坏。过流信号是3.3上拉后反馈的。芯片坏了过流信号直接出5V经3.3上拉后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一台类似问题。3.3输出只有3.1 ,断开输出,后面还有电,断开5V 后面就没电,明显5V串到3V来了。最后发 ...

你分析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确实难查

网友:
断开PL402接个5V烧后级看看电流看看有没有发烫元件。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mos管换过吗  还有电感,和产生5V相关的

网友:
fb查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关后面的事情吧,要是后面把5v拉低到了3v,芯片应该要保护了吧

网友:
挣个功夫钱儿 不容易 赞。。。。。。。。

网友:
35V的问题  仔细查查

网友H:
滤波电容和电感查下。。。。。。。。。。。

网友I:
你这个。。。。反馈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坏了以后就没用过了

有时候就是3V不量导致拉低5V,没有示波器不好判断3V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反馈没问题??????????????

不钻了,直接外接一个板,看前面的图。目前测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滤波电容和电感查下。。。。。。。。。。。

这个要是有问题,空载后应该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就是3V不量导致拉低5V,没有示波器不好判断3V是不是好的

考虑再去买一个示波器,什么型号的实用不贵

网友:
看到了你的办法还是很好的,这种小原件有时还真的不好配对要求又高;恭喜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改一下了 剪了个G480上的35V板子 外接。挣这个钱真他娘不容易。谁叫我已经报好价了呢。
大家看看 ...

这波操作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改一下了 剪了个G480上的35V板子 外接。挣这个钱真他娘不容易。谁叫我已经报好价了呢。
大家看看 ...

谢谢兄弟

网友:
该查的都查还不行 果断改 没毛病

网友K:
pr402 pr404 分压你都查过了吗,这个是调节输出电压的? ,况且改成功了 说明并不是后级电路拉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K:
pr402 pr404 分压你都查过了吗,这个是调节输出电压的? ,况且改成功了 说明并不是后级电路拉低的。

分压查过了。分压计算是2V 测得也是2V所以没问题。

网友:
你试过换掉5V后级电容吗?这个漏电也有可能。用示波器打下

网友L:
对于这个,我只能说是来学习,你飞这么多,还在内存槽上,客户是如何同意的

网友:
剪板啊。。。。。不知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压查过了。分压计算是2V 测得也是2V所以没问题。

不是吧 这个要拆了测阻值吧  分压节点你怎么换电阻都是2v

网友:
查下反馈

网友:
应该是5V电压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M:
这样修的话 用的住吗  还有 飞线用好点的 细一点的  好干活哦

网友:
从来没有改过, 改的可以 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 看一下反馈 MOS管 电容之类的

网友:
断开隔离点查查 到底是这里还是后级拉低。。。。。。。。。。

网友:
滤波电容出问题了吧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反馈是否正常啊。。。

网友:
你有这改的功夫应该可以修好啊,反馈,滤波,电感,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待机电流有些偏高了,3V 5V后级有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压查过了。分压计算是2V 测得也是2V所以没问题。

修好客户取走了,不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修的话 用的住吗  还有 飞线用好点的 细一点的  好干活哦

就地取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于这个,我只能说是来学习,你飞这么多,还在内存槽上,客户是如何同意的

有时没必要跟客户讲那么多,我都没跟客户说

网友N:
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或者5v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或者5v滤波电容不良

不是                          后级断开后电压没变

网友:
检查下3v  5v后端是不是短路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