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看看,这个12V可以直连到R486不?

楼主(2018-09-09):
朋友们帮看看,这个12V可以直连到R486不?
没有D10这颗料,

网友:
连上有没有用不确定,但是连上应该不会烧什么吧,这个本来就是供电的

网友:
应该可以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最好 是不要哟,还是找备件换上的好

网友:
看电路图是可以的,还有看后继电阻是好事坏

网友:
D10最容易换了吧,电池旁边肯定有

网友:
可以啊。我有连接修过。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