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T4STMS不跑码通病

楼主(2018-09-09):
联想FT4STMS不跑码通病,开机电流0.5几不动,CPU上的电容漏电,去掉电容1.5V正常,机子还很新,用以往的经验去了好几个电容才找到这个1.5V电容

网友:
AMD喜欢泡沫盖住小电容11111111111111

网友:
华硕喜欢打排阻的主意  嘿嘿·············

网友:
找到这个电容真是不容易:kaixin:

网友:
又学一招,这种问题都能搞定     老司机.....

网友:
又是一款联想三桥合一的板子 同样有通病电容。。

网友:
外表看不出来拆下来才量得出来神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