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双电池电路分析

楼主(2018-09-09):
T440双电池笔记本一个,故障不触发,拔掉内置电池放电即可再次触发,几天后又不能触发,随即分析此双电池电路……
此电路分析应不正式属于维修贴,而更多地应该是作为资料参考,故发为维修资料。

以下所有实物工作状态及电路分析均为实测:
注:大家都称电池为正副电池,我不知道哪个该称为正那个该称为负,在此只称为内置电池和外置电池。这个主板上还有好几个小开关,等有时间看一下再来分享今天是9.10号,刚刚通过管理公证处理警告了一波在论坛灌水捣乱还想上台面的垃圾,然后抽空来做补充,昨天看到三个小开关,今天来说下测试结果,第一幅图上面的那个开关并不会像坛友猜测的那样弹起不能开机,充电等等,目前不知道详细功能,下面那个按一下会关机;第二幅图上面的开关是确保拔掉外置电池时立即切换到内置电池的作用,因此裸板测试时拔掉外置电池会立即断电(有其他质疑或者有经验分享的大家一起讨论,捣乱直接怼)

双电池电路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当同时插入内置电池、外置电池、适配器并且两个电池都没有满电的状态下,由适配器做系统供电公共点,并且先给内置电池充电,充到一定程度或许是满电的时候才会给外置电池充电。
同时,当不插适配器的时候,先由外部电池放电,外部电池没电的时候,再由内部电池供电。经实测,如果突然拔掉外部电池就会因失去供电断电,而同状态下拔掉内置电池却没有任何影响。

具体由以下电路实测分析:
单独内置电池模式
如果图太小大家看不清, 图太大有放不下,那就分三幅

当内置电池和外置电池共同存在且外置电池有足够电量的情况下(此时内置电池是被禁止输出的)

当双电池模式同时两个电池都没有满电时插入适配器充电:
(此时会先给内置电池充电,内置电池充满后再给外置电池充电)

有关信号大多来自一个EC大小的芯片:

此机充电芯片24760,内置充电MOS:

就不多说了,今天又断网了还用的我的流量,明天让房东换路由器……有质疑的或者纠错的欢迎讨论,捣乱的直接干

网友:
这种电池方面的问题修起来是最麻烦的,难搞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是那个控制芯片吗

网友B:
敢问楼主最后是哪儿问题引起几天就不能开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是那个控制芯片吗

我们这里收费不能太高,由于是同行据老板建议明天去剪内置电池的线然后包起来,估计是一直插着从来不放电导致电池坏了,我们又不能换电池。不好说,如果不返修我会回来补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最后是哪儿问题引起几天就不能开机了呢?

扣我分。。。如果别人提问的也是自己想提问的呢??我遇到过这问题,但不是修电池那里好的,所以好奇楼主最后怎么解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是那个控制芯片吗

楼主不厚道扣我分,告诉你不是内置电池的问题,你剪掉线到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我分。。。如果别人提问的也是自己想提问的呢??我遇到过这问题,但不是修电池那里好的,所以好奇楼主 ...

你去问问管理啊,对吧,我就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有同样的提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C:
两个开关   一个管内  一个管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开关   一个管内  一个管外

裸板测试的时候单内置电池可以触发,也可以充电,那么这个开关是控制什么状态的呢

网友:
说实话,看得我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最后是哪儿问题引起几天就不能开机了呢?

你说的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测试的时候单内置电池可以触发,也可以充电,那么这个开关是控制什么状态的呢

同问这个状态,IBM修的少,上次修到一台居然放电就好!

网友:
谢谢你宵哥 指导。                        哈哈哈哈

网友(2019-10-20):
还没见过双电池呢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帖子,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很好的帖子。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