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掉电求助

楼主(2018-09-09):
t430掉电求助,开机掉电,重刷了BIOS能亮机了,装上后开机进不了系统,强关机后再开机又是2秒掉电,放一段时间再开又能开机进不了系统,还是有掉电的清况,求助原厂BIOS

网友:
不是bios 吧

网友:
估计不是Bios问题,查下桥旁边的玻璃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主板上哪里有什么短路保护了吧,把电池去掉看看,然后可调电源最好调到20V

网友:
进BIOS会怎样

网友:
RTC电路,和桥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