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71不用电 给小白用的 高手勿喷

楼主(2018-09-09):
同行记过来一片板  说进水的  ,刚接到板的时候没有看过任何水的痕迹,不管他了 ,先测阻值都正常,接接电源0.001,明显不正常查看公共点,无电压,PQ301  D级19V  G级也是19V截止,一般第一个场馆都有小电流流过  用万用表测显示S级也是19V,这个小白 们要注意哦,再测PQ307第五脚PACIN_G无电压,再测PR309另一端PACIN也是无电压,查看PACIN链接到PQ99第三脚无电压,控制脚是ACPRN链接ACOK无电压,ACOK要产生就得看充电芯片条件,PU301是充电芯片,先查20脚供电VCC电压19V正常,在查看ACDET 2.5V正常,新手其实可以把这个信号为开关,因为这个信号正常的话就是产生ACOK 5脚  有3.3V , 再查16脚REGN相当于开关打开就有的电压 (线性),测试5V左右正常,芯片条件都正常应该是断线,回头再查看PQ998   3脚上啦电阻PR326无电压  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了 飞线到PD303  2脚  ,上级19V出来了   触发正常了  主板修复,这里就不一一拍图片了 ,我直接把电路图发上来好了

NM-A271 MB.pdf

网友A:
没图纸,看着眼花

网友:
这表达能力太强悍了,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现在就剩下苹果能捞些钱了

网友:
这机器这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看着眼花

图纸要看,自己下,上面有,下了都有表信号和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