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自动关机

楼主(2018-09-09):
今天同时接到两台air A1466  版号:820-3203 和A1465- 都是同一故障 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开始以为电池问题换新电池也一样!单适配器开机用几分钟后也会自动关机!正常来说没电池的情况下单适配器是可以自动触发的!如果里面装电池使用自动关机后把电池拔掉也不会自动触发!测各电压也正常!是否充电保护跳闸了?把所有外配拔掉问题依旧,后来换了6259 和51980 还是一样!好像机器用一会就睡觉一样,请教高人指点一下怎么测!

网友A:
键盘就会这样,看看不插外设,测量开机按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就会这样,看看不插外设,测量开机按键电压

键盘开始不能按清除缓存!换了新键盘可以用一天没死机于是交货, 到客户手中又自动关机了这次是返修了

网友:
把所有外配拔掉按开机键听到触发声几秒钟后又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故障最后测到桥到u7201,21脚掉电3.3v ,把桥加焊加固交货了,试了两天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