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4S的5张板维修经过

楼主(2018-09-09):
首先第一张板不显示那就打一下显示座子的对地值看看
发现显示屏的MIPI总线对地值无穷大,断线了
仔细一看,电感掉了,那就补上

还是不够仔细阿,这么明显的缺件都没注意到

接下来开机进系统看看
触摸好像不好用,屏下面有一小部分区域没触摸
屏总成是好的
那就打一下触摸座子对地值,全部正常
直接换触摸

换完触摸后正常

接下来就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装卡看看有没有信号

其他都正常,但发射通道有问题,一直在搜索
那就修发射通道的线路呗,仔细找了找,原来板被人干过了
这里电感被人一陀锡

找找2G功放吧,打算换一个试一下

什么情况

焊盘都掉光了,连芯片的焊盘都掉光了

心都凉了,再仔细看看还有哪个芯片被干过

3G功放,天线开关都被干了

特马这张板老子不修了

接下来干地二张板
开机大电流五百多毫安,电源芯片发烫,换掉,OK
这张板没拍到图片

轮到第三张板了
故障:无主摄像
打一下主摄像座子对地值,I2C总线对地值无穷大,断线
仔细一开,特马又掉件了
废板拆个电感补上

开机进系统看看,还是没有主摄像,头疼
先测测电压吧
发现1.2V没有
本来想把U10换掉,可是镊子一夹就碎了,特马不管了,直接把供电的1.8V拉过来吧

主摄像终于修好了

好了,到第四张板

WIFI搜不到信号
先测下供电,正常,不管了,直接换WIFI 芯片
谁知干了两个都不行,原来是低温的,一碰就挂
那就换个高温吧

WIFI 搞好后,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感距有问题
测到开启信号没电压,那就一坨锡吧

感距修好

到第五张板了
首先无主摄像,原来又是掉件

先补上

主摄像修好,下个问题
接电漏电小电流,闪光灯自动打开

先看看闪光灯芯片

瞄了半天,居然瞄到一条缝

干掉

4的胶比较硬,拆的时候掉点,补上

电流正常了

主摄像正常

闪光灯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怎么收钱哦,对不住你的技术和时间。

网友A:
                            这么老的,有价值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有价值修吗

没办法,刚刚从实地出来实习,人家就是给4给你练手

网友:
技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刚刚从实地出来实习,人家就是给4给你练手

从迅维刚出来的。?去哪里上班了?
工资待遇咋样啊

网友:
4S的胶太难搞了,特别是8G版本的,太硬了,很容易搞掉点。

网友:
4S的胶太难搞了,特别是8G版本的

网友:
巡维出来的就是nb,给你点赞,有空了我也去学习

网友:
技术高比较搞得好

网友:
楼主的手艺  我看可以直接上A8 不成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