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七代cpu,出现CPU电压就过流掉电

楼主(2018-09-10):
一台HP 七代cpu的本本, 主板型号: Starlord13_B 15264-1,找不到图纸
有cpu供电时,过流掉电。拆掉 cpu供电电感,不会过流,也掉电。
对地电阻10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

补充:
    这个主板较新,cpu 供电是单个芯片,没有上下管。
    断开供电电感后,供电端电阻很大,cpu端电阻小。怀疑有电容问题,可是都是小电容,20多个,无从下手。没有电解电容。
补充:
    第一次拿来,拆机裸板可以正常工作,装机也能正常工作。以为捡个便宜 ,哪里安装不好短路。结果相同故障返修。再也没有正常时候了。

网友:
现在的CPU阻值都低

网友:
这叫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牛逼啊,你这应该把CPU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上下管呀,是不是电压过高?

网友:
亲,新式CPU阻值都低,不一定是CPU问题,你看看上下管,还有开启信号,供电是不是都正常。或者是管子导通不全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就尴尬了     没思路

网友:
想先排除简单的电容问题,可是都是小电容,20多个,无从下手。没有电解电容。
        想问: 七代cpu坏得多吗?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换个新的试试。现在的U坏的多。

网友:
先把给cpu供电的芯片,全部换掉,在换cpu吧。

网友:
换CPU这手笔也太大了 我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现在谁还不能做bga? 我没有啊。
CPU坏了只有放弃。

网友:
第一次拿来,拆机裸板可以正常工作,装机也能正常工作。以为捡个便宜 ,哪里安装不好短路。结果相同故障返修。再也没有正常时候了。

网友:
新款的CPU二级体值都很低,甚至个位数都很正常,还是先换集成上下管的供电芯片比较靠谱,前提是他的条件都已经满足。如果不满足就往前查。

网友A:
测量一下看看掉电瞬间各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看看掉电瞬间各组电压有没有变化

没有图纸,所以只能猜测。
3V5V和1.05V正常,有两个电压1秒左右掉电。
Cpu电压只有一个尖波。
Cpu供电是单芯片,控制和上下管在一个芯片里。
Bios正常时,通电会过流。断开cpu供电电感就不会过流。

网友:
从哪看出来的过流?大电流吗?记得广达tws这个主板经常cpu供电大电流

网友:
试试换供电芯片

网友:
有没有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下CPU供电波形看下什么情况?换的话肯定先换CPU芯片,再考虑CPU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是不是下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