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R2.01掉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8-09-10):
                                                P8H61-M LX3 PLUS R2.0 R2.01掉电艰难维修

故障:开机掉电,可以再次开,但还是掉电

经过测量发现PQ22的S级没有输出,D级有3.3V,G级测瞬间看到4-5V的电压,S级连动都不动,
怀疑MOS管有问题,从料板上拆个换上,

换上之后还是掉电,但是测量瞬间S级有1.79V的电压了,所有供电都有了P_VRMPWRGD也有3.3v,测量PCIE A11没有复位,条件都正常了还不出,怀疑桥,
干桥,还是不行,就去测量下IO的50脚和51脚电压检测都是1V,点位上没标阻值多大,不管他算他正常吧,顺手测了下QPQ61的3脚没有电压,1脚有5V,不对啊
,这个信号是去桥里面的,怎么拉低了,这个管子是连接P_THERMAL_SD_OUT,温控,没电压肯定不行,找这个管子有点麻烦,直接拆了试试

拆掉之后好了,不掉点了,

付亮机图。

网友:
                                                 可以加精吗?

网友:
加精看就要套RMB了,真的有必要一定要吗

网友:
台板维修的6666,不知道师傅收徒不?好想去学修台板.哪位师傅收徒不?

网友:
意思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不让检测温控电路了,开机正常,还是温控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温控导致主板没复位对吗

网友B:
这个是温控电路吧,,管理人员还没睡醒呢,等睡醒了肯定加精的

网友:
主板按时序走还是好修的,不过要理论基本功扎实

网友C:
温控检测的电压在哪里测的,,不是IO上么??还是什么Q61,,这个信号的 名字是啥?换个板子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导致主板没复位对吗

开机一秒直接就掉电了,还可以再次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检测的电压在哪里测的,,不是IO上么??还是什么Q61,,这个信号的 名字是啥?换个板子怎么找

在点位图上面找啊,温控的名字里面带的有THERM,带的有这几个字母,直接在点位图里面搜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温控电路吧,,管理人员还没睡醒呢,等睡醒了肯定加精的

这几天太忙了,每天都加班到晚上三四点,好累啊,在论坛没有搜到这个型号的主板的类似故障的帖子,就发个帖子

网友:
学习了  正好有个这个班    试试去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了 学习了      先收藏了

网友:
高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不会走弯路。。。。。。。。

网友(2018-12-09):
前几天刚遇到同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看来你的帖子,很快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19-01-09):
一般温控的管子不都是W04之类的三极管吗 很好找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连接P_THERMAL_SD_OUT,温控,没电压肯定不行,找这个管子有点麻烦,直接拆了试试,修道这里需要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