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安卓手机的电池文件含义

楼主(2018-09-10):
如题,图如下:

网友:
想表达什么情况?

网友:
从哪里读取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正常工作的条件吧

网友:
这个文件可以得知手机电池的容量,循环次数,损耗程度。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辨别,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不?

网友:
知道这个也没什么用吧  电池坏了就换

网友:
是噻。使用时间缩短太多的话,建议更换电池呗。

网友:
你这个直接百度里面找不到翻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