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ST2010f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8-09-10):
戴尔ST2010f显示器暗屏,比正常的亮度暗点,屏幕闪,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LCD的,看看高压板,灯管。如果是LED的,看看恒流源,和灯条。当然,驱动板上的ON/OFF ADJ信号一定要有且不 能有跳动。

网友A:
用正常灯管一试便知,电源板供电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正常灯管一试便知,电源板供电不足也有可能。

手头没有灯管,怎么测一下电源板输出稳不稳,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