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0):
DELL 14-3442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同行送来一台DELL 14-3442,说是笔记本不开机。

  接电源开机测试发现电流跑的很欢快,外接正常,内接发现暗屏,接测试屏一切正常。

  到这里已经确定是屏这边的问题,由于是同行的机器,假如说换屏的话就没我什么事了,就想能不能自己修下这屏背光,反正也有很多料屏,说干就干。

  把屏逻辑板保护纸撕开,在小板上找到背光供电LED-VCC、开启LED-EN、亮度调节LED-PWM,实测供电19V正常。

  开启3.26V正常。

  亮度调节2.6V正常。

  基本条件满足了还不升压,这时测得VOUT对地短路了,以为是灯条短路了,把灯条排线拔了也是一样。

  烧机发现一颗电容发烫,拆了对地值400多,一般这种后极短路的又没5A电流的保险一定烧断了。一测芯片主供电保险果然不同,在料屏上把电容和保险电阻补上,满怀信心的开机Logo亮了,一会儿背光就没了。

  这时以为芯片烧坏了换了个一样的上去开机故障依旧,最后想起以前也修过这个背光时亮时不亮的,换升压电感好的。料板拆个换上开机果然好了,为了以后使用稳定升压二极管也换了,进系统测试亮度调节也OK,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作者:醉生梦死头一回

网友:
遇到这种暗屏的 我最多都是测下保险 和后级是否短路,简单的搞搞 复杂的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 才好    不容易ia

网友:
遇到这种屏的问题 ,直接就换了个。 没电路要修 ,非常的麻烦。

网友:
没错··我这里也是·如果是同行的机器··屏和键盘问题·基本没我们什么事了·维修难做啊·

网友:
直接报换屏,换下来慢慢修

网友:
换这个收费多少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被一张屏幕直接更换

网友:
不容易啊!拆屏风险本来就比较大,再加上板子的薄真是头大死了

网友:
这技术过硬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就那个电容容易短路,都是换电容换保险就好。

网友:
我去我刚刚也修了一台这个机器,用电池就花屏,用适配器正常,大爷的居然是CPU一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2022-10-11):
屏修好了,还不能说是屏幕坏了,只能说是主板,,说屏幕,估计就和你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