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0笔记本 能开机,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8-09-10):
acer 4250笔记本 能开机,不定时掉电
能正常开机触发,有时候显示LOGO后 进系统过程中掉电,有时候进系统后玩一会掉。不定时掉电
AMD的CPU,焊接到板子上的,CPU很小。 AMD的单桥。有一个CPU,一个桥,整版两个A芯片
3V 5V待机电压 持续输出正常。
插上电测量RSMRST#没有电压,但是按开关机器启动后RSMRST#就有电压了。掉电后,或者关机后RSMRST#电压也在。
这点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示波器抓SLP_S3和CPU供电 ,桥供电,内存供电,全部都是SLP_S3先掉。
用示波器抓SLP_s3和RSMRST#    发现RSMRST#先掉电。  之前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RSMRST#只要开过机后3.3V就一直有的,可是抓波的时候却掉电···。
我就干脆找了个3.3V,加了个电阻直接断开EC端的RSMRST#直接给桥的RSMRST#上拉3.3.
结果故障依旧是掉电。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各位给想想办法把

网友A:
单桥是不是除了CPU之外其它桥都没有那种?南桥北桥显卡都没有那种如果是请换CPU,这种板什么都不坏只坏CPU和联想的一款台试机一样只有一AMD CPU别的都没有来了就换CPU换了就好。

网友B:
    换板吧              这种便宜吧

网友:
如果是整个板就一个桥,那这种CPU一般坏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没有装备波波,这种问题,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是不是除了CPU之外其它桥都没有那种?南桥北桥显卡都没有那种如果是请换CPU,这种板什么都不坏只坏CPU ...

不是的,有一个AMD的CPU,这个U很小, 还有个AMD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吧              这种便宜吧

哥们你说的太对了,奶奶的折腾半天。发现板子很便宜。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AMD的CPU换过好几个 屡试不爽

网友:
            掉电了 就算了  不好修

网友:
测下RTC供电与复位,应该是拉低了。

网友:
这种破机器   还是 AMD   能把你  折腾死

网友:
RTC电路查下   应该有收获

网友:
应该是待机部分出问题了吧。有些机器的温控也会连在RMSRS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