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

楼主(2018-09-10):
版号REV:2.1的。。故障。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拆机查了下电压,,发现CPU无电压。。打开图纸。CPU管理芯片型号是 ISL95812H  第二脚是开启,,正常。。17脚VIN正常12V.。怀疑芯片空焊。。加焊CPU管理芯片。CPU1.7V 电压出来。但是不跑马。。然后去论坛看了下。,很多人说IO上面的三极管会坏。。特意查了下这个三极管。。发现正常。。BIOS刷过 了 。。大神们。请告诉我一下。,还要查点什么

网友:
你这样问,根本没人给你说得清楚
CPU前面还有很多电压
EC的待机条件、桥的待机条件。
EC有发出PWRBTN给桥了吗?
桥收到PWRBTN后发出S4 S3开启内存供电了吗?

什么都不说,神仙都帮不到你。

网友:
2楼很搞笑,你说的跟楼主说的,是一回事吗?楼主都过了触发电路阶段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