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 32S3360CE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0):
康佳LED 32S3360CE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

  今天接修一台康佳LED 32S3360CE机器,描述的故障为液晶电视有声无光,遥控和键控操作均正常,屏幕不亮。

  拆机后检查LED升压BOOST电路,发现LED升压滤波电容上的电压等于其供电电压112V,说明升压电路没有工作或者已经工作但升压电路有故障。断电后对LED升压电路进行检测,发现是LED升压二极管SB2200击穿所致!

  用SB5200更换后试机OK!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112V是升压给那个部位用!!直接供给LED灯组还是芯片供电用!!  没修过!!

网友:
这个二极管坏的是多  2A200V  可以换成3200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