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板号MS-AC711不能触发

楼主(2018-09-10):
海尔一体机,板号MS-AC711不能触发,开机有电压跳变但是不能触发,刷BIOS还是一样,那里有问题?
刷BIOS

网友:
先查开机条件,不要以为都是通病想捡便宜。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始查吧。

网友:
自己不查,这样问就能好,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
先查开机条件,可能短路了吧

网友:
有跳变还叫不触发?应该叫做掉电吧 或者上电不全 查查后面的供电吧

网友:
开机电压是如何跳变的你也说一声阿,哪些电压在跳是几伏跳到几伏?

网友:
查看触发条件 EC六大条件

网友:
这样子描述太笼统了,是不是后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