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

楼主(2018-09-10):
华硕B85M-V PLUS    不装CPU电压正常      装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这是哪里有短路吗?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解决了      马上 发图片 上来

网友:
现在的板子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或者pwrgd出问题导致的,好好查查, 这板子如果cpu供电出了,建议查下vrm_pwrgd信号

网友:
666666666666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拆这个,但是还是好了。。

网友:
楼主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会去拆这个芯片呢?

网友(2018-11-06):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2020-01-16):
我的进水短路 也是取了这个芯片 ok了 但是你备份的bios有问题

网友:
你这等于是拆了一项供电,低端CPU应该问题不大,I5、I7的估计带不动的。

网友(2020-05-13):
这,控制芯片拆了不拆上管没有问题吗?

网友:
同型号,我也拆了,不断电了,还是不行、